关于组态王和PLC通讯

楼主(2013-03-14):
各位高手老师   本人 最近在学组态王 组态王和三菱PLC的参数设置时一致的试啦很多多变 可是还是通讯不起来   我用的编程线时UBS转串口的  是不是 这个线不行  是不是UBS转串口的线不能用吗?

网友A:
首先确认使用这根线的时候能否下载程序?如果能下载,那就问题不大,可能还是你的通讯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下组态王的帮助,好像有设置和接线介绍和讲解的吧;

网友C:
    "我用的编程线时UBS转串口的  ",首先要保证通信参数设置正确,通信协议正确,串口正确(保证电脑设置的串口与线所接串口一致),其次要保证USB接口转串口的各转接点接触良好。在这些环节没问题的前提下,如仍无法通信,就要检查编程线和USB接口是否存在故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编程线时UBS转串口的  ",首先要保证通信参数设置正确,通信协议正确,串口正确(保证电脑设置的串口与线所接串口一致),其次要保证USB接口转串口的各转接点接触良好。在这些环节没问题的前提下,如仍无法通信,就要检查编程线和USB接口是否存在故障了。

把猫兄说的每个都查一下,不可能通不起来的,

网友E:
我押

通信协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使用这根线的时候能否下载程序?如果能下载,那就问题不大,可能还是你的通讯设置有问题

网友G:
USB可能会有问题;还是看驱动器了!!!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  其实你们说的 都有道理 感谢各位的无私帮助   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