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电气自动化,工业自动化控制,需要学那些课程啊。

楼主(2013-03-14):
大家好,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电工了,做过一些简单的电气设计,做电工有两年多的时间了,用过一些品牌的变频器,会写简单的PLC程序,中专技校毕业,现在在公司里面任职电气设计,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学电气自动化控制,工业自动化控制,需要学那些课啊,在大学里专业课都有什么啊,我现在很喜欢这一行业,想把这些做好,麻烦各位前辈了。

网友A:
自动化专业主要研究的是自动控制的原理和方法,自动化单元技术和集成技术及其在各类控制系统中的应用。以自动控制理论为基础,以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与通信技术为主要工具,面向工业生产过程自动控制及各行业、各部门的自动化。它具有“控(制)管(理)结合,强(电)弱(电)并重,软(件)硬(件)兼施”鲜明的特点,是理、工、文、管多学科交叉的宽口径工科专业。

主干学科

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主要课程

电路原理、电子技术基础、信号与系统、计算机原理及应用、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过程工程基础、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理论、信号与系统分析、过程检测及仪表、运筹学、计算机仿真、计算机网络、过程控制、运动控制、系统辨识基础、计算机控制系统、系统工程导论、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自动化概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设计。

楼主:
对:江湖混混-余 辉关于  自动化专业主要研究的是自动控制的原理和方法,自动化单元技术和集成技术及其在各类控制系统中的应用。以自动控制理论为基础,以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与通信技术为主要工具,面向工业生产过程自动控制及各行业、各部门的自动化。它具有“控(制)管(理)结合,强(电)弱(电)并重,软(件)硬(件)兼施”鲜明的特点,是理、工、文、管多学科交叉的宽口径工科专业。主干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主要课程电路原理、电子技术基础、信号与系统、计算机原理及应用、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过程工程基础、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理论、信号与系统分析、过程检测及仪表、运筹学、计算机仿真、计算机网络、过程控制、运动控制、系统辨识基础、计算机控制系统、系统工程导论、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自动化概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设计。 内容的回复:谢谢,有时间了,我学学那个主干学科。

网友B:
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

基础课: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basic语言、英语、电工学(也叫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学(或者叫电机及其拖动原理)、单片机原理、可控硅变流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现代控制理论、交流变频原理、计算机控制原理;机械制图;概率论;离散数学。

考查课:工厂常用电气设备、哲学、党史、思想教育品德课

专业课:工厂供电、自动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交流调速系统设计、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毕业设计--按专业课的分类分组选择课题。

依稀记得是这些课程,不过年代已久,没写出来的--不是当时没有,就是已经全还给老师了。当时肯定没有PLC的,估计现在会有了。

网友C:
基本课程,喝专业课程,上面都罗列的差不多了, 可在网上查看那个

网友D:
要学好最基础的电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