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是啥意思

楼主(2013-03-14):
这段程序不懂,求指教几个括号里什么意思?

网友A:
D>=  D6 R530

就是D6,D7组成的32位寄存器大于等于R530,R531组成的32位寄存器中的数值的话,能流接通,后面几个类似。

网友B:
这是三菱的吗?三菱那个系列有R的寄存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菱的吗?三菱那个系列有R的寄存器啊???

应该是触摸屏里面的设定值,请看图

楼主:
菜鸟非常感谢1楼、3楼

网友D:
数据比较呀,条件满足才执行

网友E:
fx3u系列有R寄存器,和D寄存器是一样用法。功能也一样

网友F: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关于伺服的程序

D>= D6 R530

就是D6,D7组成的32位寄存器大于等于R530,R531组成的32位寄存器中的数值的话,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