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的DTC和SCALE控制方式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3-03-14):
说明书看不太懂,还有什么V/F控制的,ABB有这控制方式吗

网友A:
ACS800直接转矩控制模式DTC、标量控制模式SCALE2种电动机控制模式可选,进参数99.04可选;

DTC:Direct Torque Control ( 直接转矩控制) 模式适用于大多数情况

SCALE标量控制模式适合于不能使用DTC 控制的一些特殊场合。 在下述情况下推荐使
用标量控制:
- 用于电机数可变的、多台电机的场合。
- 当电机的额定电流小于ACS 800(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1/6 时。
- ACS 800 无电机连接,用于测试目的时。.
注意: 在标量控制方式下,不可能获取像DTC 模式下那样精确的电机控制精
度。 标量控制和DTC 控制的区别在本手册相关参数中有所介绍。有些标准特性
在标量控制模式下不能使用,如: MOTOR Identification Run ( 参数组 99
START-UP DATA), Speed Limits (参数组 20 LIMITS), Torque Limit (参数组 20
LIMITS), DC Hold (参数组 21 START/STOP), DC Magnetizing ( 参数组 21
START/STOP), Speed Controller Tuning ( 参数组 23 SPEED CTRL), Torque
Control ( 参数组 24 TORQUE CTRL), Flux Optimization ( 参数组 26 MOTOR
CONTROL), Flux Braking ( 参数组 26 MOTOR CONTROL), Underload
Function (参数组 30 FAULT FUNCTIONS), Motor Phase Loss Protection ( 参数
组 30 FAULT FUNCTIONS), Motor Stall Protection ( 参数组 30 FAULT
FUN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