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RM21通讯不正常,怎样检查?

楼主(2013-03-15):
      我厂有590调速器(6台)+PLC+组态王组成的控制系统,PLC为欧姆龙CS1G CPU43H,接电脑,通讯模块为PRM21,与590相连。

在一次重新开机后,组态王运行画面中所有590运行数据都为0,不正常,而其他部分(辅机启停开关量等)显示正常,说明PLC与组态王通讯正常,而590通讯板指示灯也显示通讯正常。现发现CS1GWRR/ALM红灯闪烁,PRPHL黄灯闪烁,其余绿灯正常;PRM21HDP-ERR红灯闪烁,其余绿灯正常。已经检查590地址,没有变化,通讯接头重拔插过,未能解决。

本人对欧姆龙不熟悉,请大家帮忙看看,是590PRM21通讯不正常,还是CS1GPRM21通讯不正常,还是PRM21坏了?该如何检查处理呢?

网友A:
楼主能否用编程电缆连接PLC,在线监测一下 CPU,故障信息。

网友B:
DP通讯出问题了,根据现有的信息,不能判断故障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