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和继电器啥区别?

楼主(2013-03-15):
固态继电器和继电器啥区别?

网友A:
简单明了的说:固态继电器是无触点的,继电器是有触点的。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也称作固态开关.是一种由固态电子组成的新型电子开关器件,集光电藕合,大功率双向晶闸管,及触发电路,阻容吸收回路于一体.用来代替传统的电磁式继电器.实现对单相或者三相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或者其它控制.无触点无动作噪音.开关速度快无火花干扰和可靠性高等优点.(电子吸合)
一般用在经常动作且动作速度很快的时候。

而普通的继电器是触点吸合的,有动作时间,也不能长时间不停的动作。(机械吸合)

网友C:
机械继电器过电流能力比固态继电器要好,但是存在机械寿命问题;

固态继电器寿命比机械继电器要好,但是过载能力差而且导通电阻要大,发热很大需要特别注意散热

网友D:
还有抗干扰能力,SSR能力相对一般KA 差

网友E:
同意2楼的,很详细。这两种看用在什么条件下。要求相对高的地方才用到固态继电器。比如要求防爆的工厂。要求通断频率快。一般条件下都选择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意2楼的,很详细。这两种看用在什么条件下。要求相对高的地方才用到固态继电器。比如要求防爆的工厂。要求通断频率快。一般条件下都选择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