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各种母线的颜色?

楼主(2013-03-15):
谁知道各种母线的颜色?

网友A:
国家标准:黄、绿、红、紫、黄绿

网友B:
黄、绿、红、兰、黄绿,对不对啊!

网友C:
各种母线?还有什么呢?一般用黄绿红表示ABC相,蓝色是零线。黄绿是PE线。在一般直流里,红色是正极,黑色是负极。在电脑里,黑色负极,红色+5V,黄色+12V,紫色+5V待机电源。等等

网友D:
支持楼上的!所言极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上的!所言极是!!

网友F:
控制屏上模拟母线的颜色
序号电压等级KV颜色
1直流褐色
2交流0.1浅灰
3交流0.23深灰
4交流0.38黄褐
5交流3深绿
6交流6深蓝
7交流10绛红
8交流13.8浅绿
9交流15.75绿
10交流18粉红
11交流20梨黄
12交流35鲜黄
13交流63橙黄
14交流110朱红
15交流154天蓝
16交流220
17交流330
18交流500淡黄
19交流1100中蓝
直流屏小母线涂色
组别颜色
U相
V相绿
W相
正极诸色
负极
中性线
接地线紫底黑色
控制屏小母线色别
名称颜色
控制小母线-正
控制小母线-负
信号小母线-正
信号小母线-负
闪光小母线红色、间绿
电压小母线-U
电压小母线-V绿
电压小母线-W
电压小母线-零线

网友G:
6楼太详细了,赞一个,要是配上色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