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谐波引起故障频发?

楼主(2013-03-15):
我厂水泵房距厂区约3公里,通过架空线路、变压器升降压供电,泵房内一台施耐德ATV61 132KW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2007年安装使用,运行正常。

20118月,变频器内部线路被老鼠咬断,送回厂家修理,此后一直无法正常使用。201112月修回使用后,先是电容爆,更换了电容,上电报过电压,几乎换完电路板仍无效;20129月按厂家建议安装进线电抗器后不报过电压了,但每使用12个小时就报过热;更换了测温电阻,才用了1天,又爆电容。这些处理过程均由施耐德厂家维护人员到现场进行。现在厂家认为,我厂供电变压器太大,在大功率变压器(630KVA)短距离(〈15米)接线使用变频器时很容易产生谐振,电容爆为谐波所致,让我们测谐波,最后说再送回厂检测修理。

请教各位,厂家的说法有没有道理?

翻完施耐德变频器的有关说明书,手册,及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也没见有关变频器与电源变压器容量使用上的说明。

变频器自2007年至2011年一直使用正常,其它外部条件(电源、负载、接线、设置)都没有变动过,修了一次后故障频发,难道还是我们的问题?

泵房里只有这一台变频器,谐波从哪来,应该是开了变频器才有的吧。如果从厂里来,经过了两台变压器,这谐波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厂里还有多台施耐德变频器,距大变压器也挺近的,也是20072008年安装,怎么没出过问题?

网友A:
按你说的,估计变频器还是没修好,配件用的不合适造成的。你把07、08年安装的没有出过问题的变频器拆到这边来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B:
说明变频器还是存在问题,有隐患。建议换台新的。

网友C:
我们1600KVA变压器后面接母线然后就进配电柜,然后就接变频器了,距离不到15米,不过是其他品牌不出问题,施耐德的全部坏了,与其找施奈德人修,不如自己修,修不好,换国产品牌完全没问题。

网友D:
与变压器无关,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另外建议测一下外部电缆的绝缘

网友E:
也有可能真的是电网谐波问题,另外你要确定目前电网中是否有比较大的负荷冲击,造成电压波动的。电容炸,一般来说都是因为存在很大浪涌冲击。如果排除是变频器的原因的话,建议输入加个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