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动力线选择

楼主(2013-03-15):
请教各位了,关于伺服电机的动力线选择,那位知道算法啊?针对于三项220V的伺服电机。。。最好有个表格就好了。

网友A:
电缆现在不是算法能解决,是使用经验。伺服电机负荷都很小,按电机额定电流以下选择没问题。

网友B:
主要是考虑电流,其实还有其他要考虑的,如:使用环境、控制距离等等...

网友C:
说明书上面有,有推荐的断路器以及动力线的平方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