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欧姆龙cp1H写一段画圆的程序求助

楼主(2013-03-15):
想利用 X Y轴通过的速度的变化做一个画圆的动作! 不要差补做的!有公式么! 球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恐怕困难了,借助CAD 把你的每个点的坐标算出来,再给到PLC。

网友B:
欧姆龙官网有答案

网友C:
这个。。。不大理解楼主的意图。

在我看来,单纯画圆的话,一个开关量就够了。如果圆的大小有变化,那就改变绘图臂的长度(这应该是个半径)。

根据XY轴通过的速度的变化画圆。。。深度迷茫中

速度变化影响的是哪个量?半径?圆心位置?还是墨水颜色?还是楼主的心情?

网友D:
恩,同意楼上的  迷茫啊

网友E:
用运动控制器吧,PLC不是专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大理解楼主的意图。 在我看来,单纯画圆的话,一个开关量就够了。如果圆的大小有变化,那就改变绘图臂的长度(这应该是个半径)。 根据XY轴通过的速度的变化画圆。。。深度迷茫中 速度变化影响的是哪个量?半径?圆心位置?还是墨水颜色?还是楼主的心情?

PLC不能做么?  画圆不是用一个定点加手臂来画的  使用两个伺服电机 在X Y轴拖动一个点完成的

网友G:
不要差补做????

那你用什么做啊,用手画啊!!!!!

圆弧插补,plc能做的,CP1H能不能不好说。

网友G:
你那个做法不圆的,除非要求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差补做????那你用什么做啊,用手画啊!!!!!圆弧插补,plc能做的,CP1H能不能不好说。

用园的坐标公式 能不能做啊?  或者利用物理的 向心力 分解的向心加速度于水平的匀速运动 应该也能做吧! 现在不确定没尝试过 想问问有没有人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那个做法不圆的,除非要求非常低。

会差很多么?  算好了 应该还可以的吧?

网友G:
有位达人在某工控论坛上发了一个程序,是画圆的,用三菱的plc。

本人对其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

网友G:
不用插补的话,X,Y两轴都可能不是同时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插补的话,X,Y两轴都可能不是同时启动的。

PLC 不能同时发两路脉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网友H 不用插补的话,X,Y两轴都可能不是同时启动的。 内容的回复:PLC 不能同时发两路脉冲么?

有那个程序么 就是你说三菱做的那个!  两个PLC就可以了吧

网友J:
(想用欧姆龙cp1H写一段画圆的程序)我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用欧姆龙cp1H写一段画圆的程序)我可以做到

你是怎么做的呢? 能教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用欧姆龙cp1H写一段画圆的程序)我可以做到

程序发我个好么? 568088810@qq.com 我的邮箱  思路能说下么!

网友K: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用功能块写较方便。

网友L(2013-04-3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想用欧姆龙cp1H...

 同求程序,比较好奇,求发一份~邮箱340002520@qq.com谢谢!

网友M:
不差补是不可能画圆的,必须插补才可以

网友(2013-10-02):
基本原理是插补,不仅限于画圆,还可以画椭圆、曲线等,如三叶草线。用欧姆龙的CP1H的两轴脉冲输出,驱动步进或伺服电机就能实现,关键是一个算法。

网友:
再说一下,没有插补的基础,拿到程序也是看不懂得。

网友N:
    谢谢分享,看看再说,参考也是思维的整合

    谢谢分享,看看再说,参考也是思维的整合

    谢谢分享,看看再说,参考也是思维的整合

    谢谢分享,看看再说,参考也是思维的整合

网友O(2015-02-14):
这个没那么简单弄的啦,如果是做项目,出点钱买就是了

网友P(2017-05-22):
X²+Y²=R²很简单的,确定起点后,利用四则运算即可。

网友Q(2022-01-10):
画一个圆首先得有一个一个一直改变速度方向的变化的加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