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排除加工中心刀库运行抖动的故障?

楼主(2013-03-15):
加工中心的刀库运行抖动是常见故障,原因可能是传动机构 的机械故障,也可能是系统单元故障,诊断和排除此类故障,可借鉴本实例方法。

<!--【if !supportLists】-->(1) <!--【endif】-->故障现象XH754加工中心装配置MJC-6M系统。刀库运 行时抖动。

<!--【if !supportLists】-->(2) <!--【endif】-->故障诊断分析由于刀库与转台共用一套PWM单元,位置 控制采用一块简易定位板,观察后转台工作正常,维修人员起初判断是 机械故障。在蜗轮、蜗杆传动机构中反复检查原因无结果。考虑到数控机床是机电一体化设备,有些机械缺陷可能采用电器弥补的方法。

<!--【if !supportLists】-->(3) <!--【endif】-->故障原因确认试调刀库快慢速时,检查发现简易定位板刀库测速反馈部分的稳压管击穿。进行原理分析认为,当测速机反馈电 压不稳定时,使输入信号与反馈信号间的关系出现错误,使反馈峰值有变化、波形不稳定,从而导致本故障。

<!--【if !supportLists】-->(4) <!--【endif】-->故障排除方法

①查阅有关电路图。

②按技术规格型号选用5V稳压管。

③按技术规格测试稳压管的稳压特性。

④按电子元件拆卸和更换焊接作业规范更换稳压管。

⑤通电试运行,测试稳压电压。

经过以上维修检测后,机床故障排除,运行正常。

<!--【if !supportLists】-->(5) <!--【endif】-->故障排除经验提示本实例是刀库运行反馈系统故障引发的故障,直接原因是稳压管损坏击穿。采用晶体管稳压的电路,稳压管的 性能变化和击穿损坏是引发故障的常见原因。因此,在维修此类故障 时,可在排除机械故障的条件下,首先检查稳压元件的性能,在排除稳压元件故障的前提下,然后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