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安桌手机 USB 连接电脑上网的方法

楼主(2013-03-15):
    RT

    谁有 安桌手机 USB 连接电脑上网的方法, 想让 小手 1S 手机连接笔记本电脑,能过笔记本电脑的网线上网,节省手机流量, 找了 度娘, 可是好几个软件和方法不是太复杂就是连接不了网络呀!

网友A:
你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了,为啥还有手机上网?不过网上有个攻略的,百度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dad5075ad5f4ca123e36e22.html

你自己试试吧,成功后告诉大家!

网友B:
在你们公司装一个WIFI就可以了。。。我在家的时候,就用我自己的wifi上网。。。手机即使连网线上网,也不如无线的方便。。。

网友C:
打开个人热点,然后通过无线的方式上网不行吗?为啥需要USB呢

网友D:
你可以让笔记本连接网线,然后再配置笔记本的无线网卡,让无线网卡发射信号,你的手机打开wifi就可以上网了

当然,具体设置还是要百度一下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让笔记本连接网线,然后再配置笔记本的无线网卡,让无线网卡发射信号,你的手机打开wifi就可以上网了当然,具体设置还是要百度一下滴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F:
USB线先链接电脑。打开你手机的设置菜单,找到无线和网络,打开后,找Internet传输。就OK了。就是不知道你的手机有没有这一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线先链接电脑。打开你手机的设置菜单,找到无线和网络,打开后,找Internet传输。就OK了。就是不知道你的手机有没有这一项了!

          咱是农民工当然把支持国产 小米 手机 ,可在手机没有找到这一条呀 !

网友G:
你的流量足够多 可以

一个小时可能用几百M的流量

网友H(2023-05-23):
早些年的手机可以通过USB共享网络,在手机的网络设置里简单设置一下就行。现在分享热点就可以了,又不是台式机

网友I(2023-09-30):
笔记本开个热点

网友J:
不用USB,你买个随身WIFI,就十来块钱,大拇指大小,插到笔记本电脑的USB口,然后用手机搜索到那个WIFI名字,连接上就可以使用了。这个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