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那个系列可以扩展以太网口除了q系列

楼主(2013-03-15):
 现在想在1n上扩展以太网口可以吗,添加什么硬件

网友A:
用四星电子的。。。SC09转以太网。。。可以解决在问题。。。

网友B:
FX3U-ENET-L以太网功能模块

这个是fx3u系列的,不能支持1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四星电子的。。。SC09转以太网。。。可以解决在问题。。。

网友D:
串口转网口,磨砂我用过

网友E:
3U的可以扩展以太网模式,FX3U-ENET-L,但是这个模块需要在程序里面设定死,也就是说你有固定IP才能实现远程网络读取监控等,没有固定IP,实现不了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