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窟窿。。。。。。。

楼主(2013-03-15):
怎样测量路面上的小窟窿,而且能把小窟窿的体积大小变成电压信号输出,,,,,,,,,,,,,,,,急求解,谢谢。

网友A:
应该有范围的吧。路面崎岖不平,如何辨别窟窿?这也是个难题。

网友B:
这挺难的,变成电压信号不难,难的是如何测量体积

网友C:
这个可以采用视频识别技术达成

网友D:
窟窿。。。汗。

从计算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组三维数据啊。X轴、Y轴和Z轴都有涉及。你想用1组模拟量来描述这个窟窿那是不可能的。。。

精确的办,在测量阶段用设备进行三维建模,然后计算这个模型的体积就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如果楼主只是粗放的测一下体积参数的话,可以参考一下阿基米德的办法。

1、准备一个填料罐,罐子放在一个称重装置上。

2、准备一个注入测量机构,覆盖到窟窿上面。然后将填料往窟窿里面灌注,当窟窿里的填料填满时(填料液面与路面平齐),停止填料充注,并测量填料罐减轻的重量,然后乘以填料的密度,就可以得出窟窿的体积。要注意修正管路中的填料导致的误差值。

网友E:
这也不难,机器视觉应该就能干。

楼主:
对:乖乖小笨熊关于 这个可以采用视频识别技术达成 内容的回复:能详细点吗

网友F:
视觉技术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