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还请大侠们多多指教!!!谢谢!!!软件是MCGS嵌入版7.2

网友A:
上面为V数据寄存器

添加V数据寄存器通道时,“寄存器地址”处地址添加格式为:DB块号.(数据类型)数据地址

如DB3.DF140表示的是  v数据寄存器   DF表示为 32 位浮点数    通道地址 3 (也就是是DB块号)  140是数据地址

WD 为 16位的4位BCD码

网友B:
     这个通讯地址是根据你在 PLC 的型号不同及其 通道类型不同和数据类型不同时自动生成 的通讯名称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上面为V数据寄存器添加V数据寄存器通道时,“寄存器地址”处地址添加格式为:DB块号.(数据类型)数据地址如DB3.DF140表示的是  v数据寄存器   DF表示为 32 位浮点数    通道地址 3 (也就是是DB块号)  140是数据地址   WD 为 16位的4位BCD码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指教,这里的140的数据地址是自动生成的,是吧?

网友A:
通道个数1 个就是000  2个就是000 004      140是第几个   让我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就是000  2个就是000 004      140是第几个   让我算算

奥,明白了,谢谢您的帮助。真佩服你们这些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