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屏不能控制输入(例如I0.0)?

楼主(2013-03-15):
用的是200smart,700IE的屏

通过屏不能直接对I0.0进行置1或者置0以便于开始或者停止plc的程序吗?

如果不能控制的话,那屏就只是作为监视作用的吗?

网友A:
输入I的属性是只读不能写,你可以用屏写入命令置位复位M位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网友B:
我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时的想法也是和楼主一样,直接想用触摸屏上的“按钮”当开关用,事实是不能这样用,要用PLC的M过渡一下,比如在PLC程序中用I0.0的常开接点接通一个M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中加入一个按钮,指定为这个M寄存器。试试吧祝你成功!

楼主:
对:qqhhdd1关于我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时的想法也是和楼主一样,直接想用触摸屏上的“按钮”当开关用,事实是不能这样用,要用PLC的M过渡一下,比如在PLC程序中用I0.0的常开接点接通一个M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中加入一个按钮,指定为这个M寄存器。试试吧祝你成功!内容的回复:

求助求助,刚刚入门,不懂的多,啰嗦一下,意思是在plc中和I0.0串联一个M寄存器(M0.0),然后在屏里加一个按钮,连接变量,控制M寄存器的的置0或者置1,得以控制I0.0

楼主:
唉,实实在在的菜鸟,还想弱弱的问一下,连接变量的时候,用的按钮的话,是直接在事件里设置吗?应该用什么系统函数啊?

好几天都没能弄明白,紧急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时的想法也是和楼主一样,直接想用触摸屏上的“按钮”当开关用,事实是不能这样用,要用PLC的M过渡一下,比如在PLC程序中用I0.0的常开接点接通一个M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中加入一个按钮,指定为这个M寄存器。试试吧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B 的回复内容:我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时的想法也是和楼主一样,直接想用触摸屏上的“按钮”当开关用,事实是不能这样用,要用PLC的M过渡一下,比如在PLC程序中用I0.0的常开接点接通一个M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中加入一个按钮,指定为这个M寄存器。试试吧祝你成功!

唉,实实在在的菜鸟,还想弱弱的问一下,连接变量的时候,用的按钮的话,是直接在事件里设置吗?应该用什么系统函数啊?

好几天都没能弄明白,紧急的啊

楼主:
我想实现这个程序,麻烦能不能给个指导,M寄存器应该串联在i0.0后面吗?i0.1是不是也要加一个呢?

拜求各位了!!!

网友E:
应该可以的,m0为ON就传一个1到IB0里面面去

网友E:
应该可以的,m0为ON就传一个1到IB0里面

楼主:
终于控制输出了,一把辛酸泪……接下来不知道又会遇见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终于控制输出了,一把辛酸泪……接下来不知道又会遇见什么问题

很有成就感吧。。。不要怕问题,有问题是好事啊,克服一个问题就代表你的功力又增长了一分

最怕就是找不到问题。。。好多修真高手都是卡在飞升之前的那一步上的

网友G:
对:qqhhdd1关于我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时的想法也是和楼主一样,直接想用触摸屏上的“按钮”当开关用,事实是不能这样用,要用PLC的M过渡一下,比如在PLC程序中用I0.0的常开接点接通一个M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中加入一个按钮,指定为这个M寄存器。试试吧祝你成功!内容的回复:
完全正确 要和I0.1并联在一起 这样可在屏上控制也可在外接按钮控制

网友H:
     完全正确 要和I0.1并联在一起 这样可在屏上控制也可在外接按钮控制, 屏一般只对中间变量 (M)进行控制读写, 不能对输入量(I)进行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的回复内容: 终于控制输出了,一把辛酸泪……接下来不知道又会遇见什么问题 很有成就感吧。。。不要怕问题,有问题是好事啊,克服一个问题就代表你的功力又增长了一分 最怕就是找不到问题。。。好多修真高手都是卡在飞升之前的那一步上的

嗯嗯,努力迎接新的困难……

网友J:
用M点控制就好了,I是直接外部输入 ,要是用屏幕去控制不是浪费嘛,再说也没必要啊,可以在程序中用M就好了 .

网友K:
要用PLC的M过渡一下,比如在PLC程序中用I0.0的常开接点接通一个M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中加入一个按钮,指定为这个M寄存器。试试吧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