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电压有很多种,选那一种电压级别的造合用三菱FX-1SMT

楼主(2013-03-15):
步进电机驱动电压有很多种,选那一种电压级别的造合用三菱FX-1SMT作脉冲控制好? 用FX-1S控制二台步进电机,接线图和编程可以说说吗?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信号端不外乎5V、12V、24V三种信号,三菱PLC一般用24V输出信号,接驳非24V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直接加装限流电阻即可,电阻大小为电压差÷电阻=10mA电流即可,功率0.5瓦规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