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判断条件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第一行梯形图为:前面我已经对光电脉冲做了累加然后除2放在了VW0中,判断余数之后,奇数触发Q0.0,偶数触发Q0.1;

第二行梯形图为:VD16是我通过光电编码器高速计数后换算成的角度;

逻辑:当Q0.0动作之后,且旋转编码旋转过的角度VD16等于设定的角度,那么闭合一次Q0.2;B2等同于该逻辑。

梯形图中我对光电脉冲和线圈都没有作上升沿检测的处理,并且第二行地提醒的逻辑有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求各位前辈指点。

注:Q0.0和Q0.1都是光电的脉冲信号触发,所以动一下就断开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们关联的Q0.2和Q0.3处理。。。

楼主:
菜鸟新人,没有多少悬赏分……

网友A:
你可以在VD16=250.0和VD16=8.0的后面增加一个上升沿,这样对应的也就会让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没大看明白楼主的思路,不过如果只是要把点动状态换成一个持续状态的话,可以考虑用置位啊。。。给个脉冲,就置位了,如果没有复位指令的话,这个位会一直处于真状态。

楼主:
对:ye_w关于你可以在VD16=250.0和VD16=8.0的后面增加一个上升沿,这样对应的也就会让输出一个扫描周期内容的回复:

但是Q0.0和Q0.1关联的分别是Q0.2和Q0.3,Q0.0和Q0.1是脉冲量~~无法一直保持。

我的逻辑是当Q0.0动作过之后转过一定的角度,角度等于设定值的时候给Q0.2一个上升沿……

问题就在于可能,角度刚好相等了,但是这个时候Q0.0不是闭合的,也就是说恰好不是上升沿》》

楼主:
对:chinacupor关于没大看明白楼主的思路,不过如果只是要把点动状态换成一个持续状态的话,可以考虑用置位啊。。。给个脉冲,就置位了,如果没有复位指令的话,这个位会一直处于真状态。内容的回复:

了解了,我可以用一个上升沿来触发一个中间变量来置位,这样既不影响Q0.0和Q0.1,也可以给Q0.2和Q0.3一个判断条件。

网友C:
串联一个上升沿和VD16那,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串联一个上升沿和VD16那,即可满足你的要求!内容的回复:

如果没有上升沿,但是角度相等了,那咋办···Q0.2和Q0.3就都没有输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串联一个上升沿和VD16那,即可满足你的要求!内容的回复:如果没有上升沿,但是角度相等了,那咋办···Q0.2和Q0.3就都没有输出了···

上升沿 可以不用,只要逻辑正确。

你在第二网络中, 至少给 VD16 那个比较指令后,串联一个Q0.0 常开触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串联一个上升沿和VD16那,即可满足你的要求!内容的回复:如果没有上升沿,但是角度相等了,那咋办···Q0.2和Q0.3就都没有输出了···  上升沿 可以不用,只要逻辑正确。你在第二网络中, 至少给 VD16 那个比较指令后,串联一个Q0.0 常开触点吧!

之前串联过,我觉得理论上虽然没问题,但是操作却会有问题,因为Q0.0不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