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好奇,S7 200程序的程序怎么这么运行

楼主(2013-03-15):
S7 200内的程序怎么能这么跑,我还从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原程序中的VW2运行正常,可是我新加了一条转存指令调用VW2给别的寄存器赋值,可是在程序监控状态下原程序中的VW2运行值为65500多,该新加的VW2的值只有-3,且这个值基本保持不变,这是为什么,同样的VW2呀,这是在同一个子程序下两个挨着的两个网络上出现的事情,我没法传图片,不然传图片上来给大家看看,真是奇怪。求解,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VW2的值为-3,其最高为“1”, VW2用无符号

表示是65533。

楼主:
它本来就是无符号整数嘛,CPU运行起来,在同一个子程序下进行程序监控,一个VW2显示65533,另一个VW2显示-3,感觉比较诡异

网友B:
楼主被循环了

你是在哪里看到-3这个数字的?是在状态表么?你把状态表后面的变量类型定义搞准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