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CMA-C30604PS电机编码器端是如何对应快速插头的?

楼主(2013-03-15):
台达ECMA-C30604PS电机编码器端是如何对应快速插头的?

线的颜色有褐色、橙、橙/红、蓝、红、白、黑、白/红。与手册中的接线颜色对应不上啊。

网友A:
这个不是看颜色的,兄弟,你这个是AB系列400W的伺服,具体的接线是看快速接着的标号的,你要是看线的颜色的话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网友B(2013-04-17):
这个您要看伺服的手册,请您看台达AB系列伺服的应用手册,3.4章节,里面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