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温控器被干扰

楼主(2013-03-15):
温控器被高周波干扰,只要高周波开起,温控器显示的加热温度乱跳动,有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呢?

网友A:
试着给温控器加个屏蔽罩,做好接地。不行的话咱在想其他办法。

网友:
温控器隔离屏蔽

网友B:
穿铁裤衩,
防 强 女干

网友:
首先确认高周波的电子管以及高频引线是否跟温控仪表的信号线、电源线之间有无屏蔽、距离是否过近。温控仪表的信号线必须选用外带屏蔽网的那种引线而且必须单端接地(千万不能与高周波接地混淆),必要时干脆走铁质无缝线管,注意上述保证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