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功能块的调用!

楼主(2013-03-15):
  如图 可以这样写吗? 这样的话  程序是如果i2.0是1 。那么调用FC2里面的程序并执行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谢谢啦。。那接口里面有什么IN OUT那些 要设什么变量声明吗?

网友B:
   2楼:如子程序内的变量选用局部变量,其与外界有联系的输入与输出变量需用变量声明,以便于与外接的全局变量链接,如子程序内的变量选为全局变量,就不需变量声明,直接进行调用即可。

网友C:
  只要是 条件满足, 后面调用 的块 程序就能开始工作 !

网友D:
in out是用来定出输入输出的变量,int用于变量传送进fc变供fc使用,out是fc经过运算得出的结果送回给调用程序

网友E:
FC2是你已经编写好的一个功能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楼:如子程序内的变量选用局部变量,其与外界有联...

in out是用来定出输入输出的变量,int用于变量传送进fc变供fc使用,out是fc经过运算得出的结果送回给调用程序-----局部变量定义

网友G(2018-07-24):
引用 网友B:
2楼:如子程序内的变量选用局部变量,其与外界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