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发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3-03-16):
请问有关发电机的选型方面怎么选?求教!!选型时分不分带什么负载?

网友A:
发电机选型首先要确定发电机种类(汽轮发电机、水轮发电机等),然后根据种类确定发电机最大容量、额定功率因数、电压等级(额定定子电压)、额定电流(定子电流)、转速、主励额定电压、主励额定电流、副励额定电压、副励额定电流等几个重要参数。由于发电机分进相、迟相运行,其感性、容性负载均要接带,故选型不要考虑负载因素。

网友B:
一般的发电机计算负载时,按照满负荷时的110%确定发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