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求助

楼主(2013-03-16):
 各位坛里的前辈,松下伺服电机工作在转矩模式下,速度未限制,转矩已经加到最大值,但负载不转动是什么原因?在位置模式下,可以带动负载的,说明额定扭矩是符合的啊。。。。还有 电机转矩模式下,可否以这个转矩来提供一个阻力矩,让人来克服这个转矩做功?

网友A:
     不太清楚, 伺服的 输出启动信号有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 伺服的 输出启动信号有不 ?

先谢谢帮顶,有的,不然位置模式下 也转不了。。。

楼主:
求大侠简答。。。是这个问题太浅显了?新手 ,莫怪,望各位不吝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C:
负载不转动的情况下,有没有报警?

网友D:
我知道   电话:15384265043

网友E:
先谢谢帮顶,有的,不然位置模式下 也转不了。。。

网友F:
应该是设置没设置好,找说明书看吧,上面都有在转矩模式下的参数设置与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