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MTPLC,我可以两轴同时发脉冲吗

楼主(2013-03-16):
如题,请教各位。两轴的原点回归,    前面的条件我可以用同一个M来驱动吗,还有DRVI D0 D2 Y0 Y4和DRVI D0 D2 Y1 Y5,前面的驱动条件,我也可以用一个M来驱动吗,如果可以,我这么去区分M8029呢。谢谢大家

网友A:
1、两轴同时发脉冲完全可以;

2、两轴的原点回归,前面的条件完全可以用同一个M来驱动;

3、区分M8029,就是该指令后立即应用即可,每个指令完成就会置位该旗标

网友B: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