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码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3-03-16):
有一格雷码编码器,它有10根线输出,其中有二根是24V电源,8根输入到PLC的X0-X7输入点。这是一种什么编码器?如何使用。还有的是4根线输出,有二根24V电源,2根输入到PLC的XO,X1作为高速输入端。这又是一种什么编码器,如何使用。

网友A:
格雷码编码器,8根输入到PLC的X0-X7输入点,绝对式编码器,将格雷码编转换成BIN使用。

2根输入到PLC的XO,X1作为高速输入端增量型编码器,输出为AB相脉冲

网友B:
1、增量编码器:

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2、绝对型编码器: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 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楼主:
在绝对对型编码器中,如果在某个位置读出编码器的数据(在PLC由格雷码转换成BIN数)来作为参考点,做定位控制的话是否只能走一圈。

网友C:
     路过来学习一下, 同意 一楼的说法 !

楼主:
在绝对型编码器与PLC的接线中是否任意接线的,如果不是又是基于何原理来接线的。

网友A:
乱接线会增加程序的步数,正确的接线可以减少程序的步数,什么是格雷码,百度讲的很清楚,有些绝对式编码器为什么要用格雷码输出,而不用BIN直接输出,百度也讲的很清楚。

网友D:
8根数据线的是绝对值编码器,2根数据线的属于增量型脉冲编码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根数据线的是绝对值编码器,2根数据线的属于增量型脉冲编码器

10 根线是 并行信号 ,单圈编码器,

4根线 你说的是  A,B 相 脉冲编码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8根数据线的是绝对值编码器,2根数据线的属于增量型脉冲编码器

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