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 PPI通信距离

楼主(2013-03-16):
我想采用PPI方式电脑与200的PLC通信。但是电脑主机与PLC距离有20多米远,我现在用的是以太网通信,我想节约成本,采用PPI的方式或者485的方式都可以。485的话要从新写程序。PPI的话我组态王就不用怎么更改。请教各位大师。PPI20多米能通信成功吗?

网友A:
西门子200系列PLC,本体的通信口不加中继器的通信距离西门子官方标准是50米(不管是PPI还是485),实际应用可以稍大于50米也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B:
使用双绞线,20米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距离不是问题,反而要考虑走线,避免与其他高压或高频的设备一起走线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用以太网进行通信,比较稳定;

别的方式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E:
电脑主机与PLC距离有20多米远,PPI方式通讯这个距离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F:
20米是没问题的,  但要注意走线的干扰

网友G:
传输距离与波特率有关,波特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200CPU通讯口通讯速率最高187.5K,通讯距离为50米,如果想延长通讯距离可加RS-485中继器,一个总线网络最多只能加9个中继器。

实际距离20米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西门子的说法最大距离50米,实际50多米业可以用,试验过的

网友I:
西门子S7200说明书说,那个编程口是多口并用的;支持485,也支持PPI,PPI通讯距离极限不超过50米,所以你20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20米使用双绞线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确定用PPI通信了。

网友K:
实际在工厂里有用过一次,大概二三十米,没问题的

网友L:
使用特制的PPI下载线,2000米也没问题,联络我13o75348421

网友(2013-04-19):
50m内木问题,dp通信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