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台达DOP-B触摸屏中显示VFD-E当前运行频率,用哪个参数啊?

楼主(2013-03-16):
求教:台达DOP-B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连接,在触摸屏中显示VFD-E当前运行频率,用哪个地址参数啊?

网友A:
用哪个参数?直接读取PLC的值不可以啊?

你怎么做的啊?485通信直接处理下就是了,PLC的话就更简单了啊

怎么会这么问

楼主:
对:柳红岩关于用哪个参数?直接读取PLC的值不可以啊?你怎么做的啊?485通信直接处理下就是了,PLC的话就更简单了啊怎么会这么问内容的回复:

你好,是这样的,我直接把屏和变频器连接,想读变频器的当前频率值到屏中,不知读变频器的哪个参数值?

网友B:
00.03设置为1,开机预设显示画面显示的就是实际输出频率,你在触摸屏中读这个地址就行了。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00.03设置为1,开机预设显示画面显示的就是实际输出频率,你在触摸屏中读这个地址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你好,刚才我按“00.03设置为1,开机预设显示画面显示的就是实际输出频率,你在触摸屏中读这个地址就行了。”试了一下,数值显示小窗口中仍显示为0,读地址2103(输出频率)也不行,真急。

网友C:
要设置屏通讯口参数才可以的

楼主:
通讯设置没问题,现在变频器运行、停止、频率指令来源参数设定、运转指令来源参数设定,都可以在触摸屏中操作了,唯有当前运行频率在触摸屏中显示不出来。

楼主:
在线等解答>>>>>>

楼主:
经过3天的不断测试,今天经于成功了。

通讯设置时,通讯参数要和VFD-E中设置的通讯参数一样。

控制器设置时:

1、PLC站号设为0,变频器运行、停止、频率指令来源参数设定、运转指令来源参数设定,都可以在触摸屏中操作,唯有当前运行频率在触摸屏中显示不出来;

2、PLC站号设为1,当前运行频率可以在触摸屏中正常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