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 PLC 最为简单单按键起停程序

楼主(2013-03-16):
     最近再玩 国产 品牌 PLC --矩形科技的 PLC, 外观是不错,但是感觉编程软件用起来很是不习惯,可是是原来只知道一点点 SIEMENS 的知识吧,现准备做一个按键的启停, 不知道如何做是最为简单的,想看看各位 高手的杰做, 有 TX 帮写个看看帖图上来

网友A:
木见过矩形plc,期待高手贴图上来。

网友B:
楼主不是收到了巨型的试用产品吗

做几个案例大家分享哈

网友C:
木有见过,期待LZ试验后给出贴图

网友D:
木见过矩形plc,期待高手贴图上来 木见过矩形plc,期待高手贴图上来

网友E:
这是最简单的,对于任何PLC都适用的。。。。就像是小学学习1+1,,,,a是开,b是停,c是电机

网友F:
我比较喜欢用计数器做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最简单的,对于任何PLC都适用的。。。。就像是小学学习1+1,,,,a是开,b是停,c是电机

    通讯网呀, 我说的是单按键的启停

网友G:
你试试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原来 矩形  PLC 的单按键启停可用 ALT 指令使用的说 !

网友H:
恩,ALT指令即可,

秦君是高手!

网友I:
原来 矩形  PLC 的单按键启停可用 ALT 指令使用的

网友J:
试下这个

网友K:
昨晚有人弄了这个来咨询,分析了下,这就是单按钮启停的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昨晚有人弄了这个来咨询,分析了下,这就是单按钮启停的程序。

 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试下这个111111111111111

 不错,这是 S7 200 系列的

网友M(2019-09-27):
查矩形PLC里的帮助,按照对应的指令写就好了,跟S7-200相比,就是指令形式不同,逻辑关系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