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OPEN通讯的求助!!!

楼主(2013-03-16):
施耐德PLC与SEW MDX61B伺服控制器采用CANOPEN通讯,PLC通讯显示成功,从控制器上可以检测到NMT以处于operational状态,但是控制字和状态字无法发送接受,TX-PDO1包含PO1-PO3共三个控制字,RX-PDO1包含PI1-PI3三个状态字,发送接受过程中控制字状态字始终为默认值0不改变。接线硬件问题和控制器PLC通讯设定应该没有问题不然NMT状态也不会在运行状态,求助大神们,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首先能确定控制字和状态字是非零吗?

然后考虑传输模式是那种?

网友A:
另外,施耐德是否有查看主站或从站的状态指令?

楼主:
状态字一直不是0,控制字也发了很多次都没反应。PDO为异步传输,PLC也可以看到从站状态机为operational。

楼主:
刚说错了,传输模式为默认的循环同步模式1-240

网友B(2016-02-16):
我也想请教一下类似问题。

PLC 与安川的变频器CANOPEN通讯,通讯成功,NMT以处于operational状态。

状态字6041收到的结果始终为0.DSP402中应该是NOT READY TO SWITCH ON状态(X0XX000).控制字6040的值在NOT READY TO SWITCH ON状态无法起作用.

6041是不是应该在变频器初始化完成后自动进入 switch on disable 状态.(X1XX0000)?

为什么现在收到的结果会始终为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