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000中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3-03-16):
谁能帮帮我,我新购的CP2000中,我用在恒压供水中,AUTO采用外部端子4~20mA信号,早AUTO时变频器上能显示F:40,但是启动后,H显示为0,变频器的RUN灯亮,STOP灯闪烁,电机不动作,请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还需要设置那个参数呢?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先不带载,恢复出厂设置,然后Run,看是否还是这种情况,先排除变频器的问题。再验证参数设置。

网友B:
变频 已经接收到传感器给过来的值了。

网友C:
要按run键启动,不要按auto键。

网友D:
   兄弟,有事请教你,留个电话?

网友E:
直接找台达服务的人员就不就完了、、、、、、

网友D:
看着说明书俺自己搞出来了

网友F:
你这是在待机状态,如果开启了PID功能,说明反馈值大于目标值

网友G(2013-04-25):
是你的模拟量受到干扰了吧!

网友H:
08-00     1

03-01     5

00-30     0

F就是设定的压力值,但是这是一个百分比数,50HZ对应你传感器压力的100%

网友I(2015-09-16):
没有设置好   参数

网友J(2017-10-19):
搞不明白

答非所问

不明所以

网友K(2018-01-17):
PID控制有三个关键的量:PID目标值,PID回授值,PID输出值。

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PID目标值和PID回授值的差值(即实际误差)经过PID计算器算出PID输出值。

CP2000变频器中PID目标值是由F/01-00这个百分比来确定的,比如01-00=50Hz,F=40Hz,那么PID的目标值就是40%。你的PID的目标值是由模拟信号4-20mA给,也是转换成百分比与目标值比较的,如果H=0的话说明PID的目标值与回授值相差不大,导致PID没有输出。即你要求的水压已经达到设定值。

若实际上没有达到设定值,请查看是否目标值或者回授值是否设定正确。

网友K:
引用 网友K:
PID控制有三个关键的量:PID目标值,PID回授值,...

手误,说错了,01-00=50Hz,F=40Hz,那么PID目标值是80%

网友L(2020-09-28):
兄弟:你好!最后这个怎么解决的?我也遇上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L:
方便的话麻烦发下解决方法给我jxnc51@163.com

网友M(2021-05-10):
方便的话麻烦发下解决方法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