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ASD-A1021MA 报警ALE01

楼主(2013-03-16):
X轴驱动器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A:
没弄过,说明书是说瞬间电流过大,1.输出短路了,也可能马达坏了(此可能性比较小,A的马达贴牌多摩川的);2.IGBT模块及驱动电路异常;3.参数设置异常,建议先复位 02-08---〉10,再重新设定其他参数;4.控制输入变动过于剧烈(这个真没看懂),X轴是数控?好像没有用扭矩控制;个人还有两点,负载变动过大,可能丝杠有问题;PID设定刚性过大P2-00,P2--04,改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