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PID控制时的你的做法

楼主(2013-03-16):
变频器在做PID控制时,当反馈值与设定值很接近的时候,如果正反馈则会使电机处于极低的频率下运行,

对电机的转矩造成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自己顶一个

网友A: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F: P=40~100%,T=6~60s

网友B:
变频器本身低频率运行没问题,但考虑到电机时,以及工艺现状时,需要设定一个最低频率来适合控制工艺和设备要求。

例如,潜水泵,要设定最低频率,来防止水锤现象发生。

网友C:
设定一个最低频率

网友D:
如果对转矩有要求的话,那就把PID的反馈,弄成转矩反馈

网友E:
来学习一下,没玩过,,,

网友F:
如果是水泵要设置最低频率,低于最低频率要停机。你的变频器控制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G(2015-04-08):
通常是反作用方式,如果目标值与测量值非常接近,可以设定死区让PID不运行或者在INV侧设置动作频率。

网友H:
没有弄明白,正反馈将处于极低的频率下运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I(2015-09-15):
引用 网友A: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

不错 ,喜欢,收藏了...............

网友J(2019-04-08):
没有看懂,还需要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