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

楼主(2013-03-16):
1现有鼎拓科技产的  DT2280驱动器,【PUL+     PUL-   脉冲信号】,如果把开关电源的5V,直接 接到脉冲信号端子,电机能否运转?

网友A:
不会!开关电源的5v,不是脉冲。不足以使光耦产生开,关的多个跳变信号

网友B:
你需要一个开关电源给驱动器供电

另外需要脉冲信号给驱动器信号脉冲,也就是步进电机要转的步数,另外还需要给定选装方向。

可以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编程实现。

转个图给你参考

楼主:
对:诚立电气关于你需要一个开关电源给驱动器供电另外需要脉冲信号给驱动器信号脉冲,也就是步进电机要转的步数,另外还需要给定选装方向。可以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编程实现。 转个图给你参考 内容的回复:

你好,现只有一个不进驱动和一台8根线的步进电机,能否让其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