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宽带连接问题

楼主(2013-03-16):
今天上午打开电脑,点击宽带连接,居然没动静,就想重建一个宽带连接,结果点击网上邻居属性,也没动静。强迫重启后OK.

晚上又出现同样情况,百度收索也没我这种情况。请问各路大侠,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应该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没动静是不知指点击宽带连接图标,没有任何反应?在进程中有没有呢?

楼主:
对:ye_w关于没动静是不知指点击宽带连接图标,没有任何反应?在进程中有没有呢? 内容的回复:

点击宽带连接图标。谢谢!

网友B:
咱的电脑只有网络连接,没有宽带连接,然后有个网络安装向导;具体可以抓图上了看看?

网友C:
电脑系统有问题了,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D:
路由器、交换机经过长时间的发送、接收数据包后,会出现类似电脑的死机现象;有时重新上电(初始化)即可恢复正常,有时却不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每天下班后,关闭电源、第二天上班后再插上。

网友E:
电脑后台运行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感觉5楼说的合适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交换机经过长时间的发送、接收数据包后,会出现类似电脑的死机现象;有时重新上电(初始化)即可恢复正常,有时却不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每天下班后,关闭电源、第二天上班后再插上。

      假如是路由器的,你根本不需要点击宽带连接的,第一次设置好自动获取IP及DNS后,都是自动连接的。咱家路由器一般都是长期在线的,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而一般需要点击宽带连接的,是每次需要你自己通过账户和密码连接上网才需要的。

     所以楼主你应该说明你的电脑的宽带的连接方式,大家好分析!

网友F:
电工思路:硬件问题!微处理器接触不良

网友G:
        点击宽带连接,居然没动静 ?  你的电脑运行的软件太多,或是中毒了

     建议倒入酒精后放点火进行消毒, 将运行的东东减少,或是放入开水中泡一小时后拿出高温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