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时间如何改为24小时制

楼主(2013-03-16):
  如何将WINCC时间改为24小时制?

1:用里面的控件做的都是12小时制;

2 新建驱动连接。 变量管理器->右键点击->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择System Info.CHN->建立连接->建立变量(字符型)->选择地址参数->选择需要的各类参数(有很多可以选择)。 结果:仍然是12小时制。

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谢谢

3.改计算机上面的时间也不能改过来

网友A:
可以使用系统时间,你的计算机时间

楼主:
不行啊 按照你的说法还是不能显示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