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康变频在木业除尘风机上节能案例

楼主(2013-03-16):
合康变频在吉林木材加工除尘风机应用案例

一、风机节能概述

对于离心式风机的变频调速改造有巨大的节能潜力。通过离心式风机应用变频调速的方法调节风量,证明其节能效果在30~50%,水泵的变频改造节能效果高达70%。

离心式风机设备的流量与转速成正比Q∝N,压力与转速平方成正比H∝N2,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P∝N3(Q:表示流量; N:表示转速 ;H:表示压力; P:表示功率 )

   由上图(左)可知,改变转速其流量线性变化的功耗则是立方关系变化,因此在调节风量或流量时如降低20%的风量或流量,功耗则会下降50%。但是必须注意,转速与压力是平方关系,当转速下降20%压力则会下降64%,因此必须要注意工艺要求压力范围不能像罗茨风机那样,不用考虑转速与风压的关系。

   离心风机设备传统的风量控制的,大量的能源耗在风门的阻力上,风门控制量的功耗与量关系:P=P0+K?Q; Q:表示流量; K:为系数; P:表示功耗; P0:表示基本功率。

   由上图(右)比较风门控制与变频调速调节,可以看到在量变化范围,采用变频调速的方法具有很大的节能潜力,因此在厂的离心风机上进行变频改造同样会取得很大的节能效果。

   变频节能技术在风机上应用后不但节省了电费支出(节电率可达30%-50%),提高了产品质量,也提高了使用上的灵活性,对不同工艺性要求适应性更强。

   避免电机启动时的大电流冲击和电网电压降低,可明显减少风机叶轮、机壳及轴承的磨损,延长检修换件周期和设备使用寿命,节约维修费。

二、改造方案
   针对该工厂实际现状,提出对风机进行节能改造方案如下:
1、设计原理
   整个系统控制方式采用闭环自动调节,用流量计检测进入系统的空气流量,输出0-10mA电流信号至PID控制器,与目标值进行比较,(目标值可由用户根据系统需要随意设定)进行PID运算,输出控制信号给变频器,当送风流量大于设定值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减小,当送风流量小于设定值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加,最终控制风机转速恒定以调节送风量以达到系统要求。

2、改造方案

   通常在设计中,用户风机设计风压(扬程)和流量比实际需要的风压(扬程)和流量高出很多,这样造成“大马拉小车”现象,导致电能的严重浪费,而且用户也无计可施,但利用变频器可以适当降低风机运行频率从而降低转速,使送风流量恰到好处地与系统需要实时匹配,从而轻而易举地将部分电能节约下来,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生产线实际工艺需要。特别是对长年运行且负荷变化的系统,节能效果更为明显,节电率可达20%-40%。

   从系统方框图可看出,本系统主要以恒流量为目的,原有系统控制流量需调节蝶阀开度,在本系统中,可将蝶阀始终处于全开状态,利用流量计输出0-10V的模拟信号来控制PLC的动作及变频器的转速,来达到系统的恒流量(空气)需要,此种工作方式,可有效解决管路憋压现象,从而达到良好节能效果。压力变送器可检测系统的实时压力,输出4-20mA模拟信号给控制中心,在高出压力上限时,给出一路报警,以便提醒工作人员。在此工作原理下,旁路蝶阀基本处于常闭状态,只有在空气过滤器严重流通不畅情况下,造成管路压力上升到系统压力上限,蝶阀会自动调整,以恒定管路压力。

三、系统特点:

1、采用闭环控制,稳定性好,精度高。

2、由于变频器的软启动,减少启动大电流对电机的冲击,相对延长了马达的使用寿命,减少维修量。

3、选用合康系列变频器,其具备以下优点:

(1)、反映迅速 可在3S内进行精确的滑差补偿。

(2)、减少生产停机时间 如果使用中出现故障会发出警告,但仍继续保持工作。在工厂中,设备工作的可靠性至关重要,选用变频器,您就可获得这种可靠性。

(3)、 不降低电机容量 180%启动转矩意味着您无需放大电机及变频器容量

(4)、 电压范围广可在320V~460V之间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这意味着它可抵受高电压波动带来的影响。

3、提高了电机的功率因数,避免不必要的电能损耗。

4、自动化程度高,维护方便,操作简单。

5、因变频器是软启动方式,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后,电机在起动时及运转过程中均无冲击电流,而冲击电流是影响接触器、电机使用寿命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因此可大大延长电机、接触器及机械散件、轴承、阀门、管道的使用寿命。

6、通过系统集成可对整个系统进行自动控制,主要实现功能:

·控制中心可控制、显示管道压力、流量。

·控制中心可实现两台风机之间逻辑互琐、自动切换以及系统的手动运行/自动运行切换。

·控制中心可随意设置系统空气流量。

其单台风机节能改造的主回路及其控制原理如图所示:

五、节能效果计算(按45KW风机为例)
  风机配用45kw电机,实际工作为一台风机,如风门开启度为20%来计算,利用变频器可以使得风机的运行频率设置在35Hz,全天24小时工作, 设原来电机全速供风量为Qn空载损耗为0.1(Y0≈cosnt)。每天总供风量则全速Pp=(45-45×0.1)kw=40.5kw,现更改变频器后平均转速为30HZ左右,根据风压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
  变频时只需功率: P/40.5=352/502 ;所以P=19.845KW
  节约的功率:Pj=(40.5-19.845)kw*80%(实际效率)=20.655 kw *80%=16.524KW
  如果电费按0.6元/kwh计算,每月节约的电费:
   16.524kw×24h×30×0.6元/kwh=7138.5元

该厂改造风机(一期)共6台风机,每月共节约直接电费:7138.5*6=42831元,每年可节约电费51万余元。在全面满足生产工艺需要的情况下,创造出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