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对对工件精度检测

楼主(2013-03-16):
大家好,请教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光电传感器可以检测产品精度,精度要求50微米?例如工件长度1mm,如果检测出为1.05mm就为不合格。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用光电传感器恐怕不能实现吧。

楼主:
那需要用什么啊!请指教……谢谢!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光电传感器恐怕不能实现吧。

网友C:
你可以向“欧姆龙”、“基恩士”咨询一下?或者网上找欧美厂商,他们的传感器做的比较好、但价格有可能很贵。

楼主:
好的,谢谢!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向“欧姆龙”、“基恩士”咨询一下?或者网上找欧美厂商,他们的传感器做的比较好、但价格有可能很贵。

楼主:
对:ahimecoly关于好的,谢谢!回复内容:对:ljbcompany关于 你可以向“欧姆龙”、“基恩士”咨询一下?或者网上找欧美厂商,他们的传感器做的比较好、但价格有可能很贵。 内容的回复:内容的回复:

谢谢!

楼主: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这个用光电传感器恐怕不能实现吧。内容的回复:

先谢谢了 ,要不需要用什么能实现  请指教

网友E:
      0.05 MM 这个用光电传感器恐怕偏差会有点大, 一般建议用测距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0.05 MM 这个用光电传感器恐怕偏差会有点大, 一般建议用测距仪

恩恩,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