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3-03-16):
为什么我得压变无法与编程器通讯,把它换的别的通道就可以了,问题在哪里?安全栅没问题,卡件应该也没问题!求解!!

网友A:
    “压变无法与编程器通讯,把它换的别的通道就可以了”,有可能是板卡通道故障,也有可能是编程器通道设置与实际连接板卡的通道不相符。

网友B:
通道口有问题吧。

网友C:
没有使用过和利时的东西111!!

网友D(2013-06-17):
其一可能是该通道电压不足,低于17DCV可以通过紧固接线改善一下电压,其二卡件通道损坏也会导致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