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日常保养与故障排除经验

楼主(2013-03-16):
     PLC的日常维护和保养比较简单,主要是更换保险丝和锂电池, 基本没有其它易损元器件。由于存放用户程序的随机存储器(RAM)、计数器和具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等均用锂电池保护,锂电池的寿命大约为5年,当锂电池的电压逐渐降低到一定程度时,PLC基本单元上电池电压跌落到指示灯亮,提示用户注意有锂电池所支持的程序还可保留一周左右,必须更换电池,这是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
  调换锂电池的步骤为:
  ■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秒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存储器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对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 中的信息不丢失);
  ■断开PLC的交流电源;
  ■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
  ■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
  ■盖上电池盖板。
  注意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分钟。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此外,应注意更换保险丝时要采用指定型号的产品。
  I/O模块的更换
  若需替换一个模块,用户应确认被安装的模块是同类型。有些I/O系统允许带电更换模块,而有些则需切断电源。若替换后可解决问题,但在一相对较短时间后又发生故障,那么用户应检查能产生电压的感性负载,也许需要从外部抑制其电流尖峰。如果保险丝在更换后易被烧断,则有可能是模块的输出电流超限,或输出设备被短路。
  PLC的故障诊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保证PLC控制系统正常、可靠运行的关键。本文对常用的故障诊断方法进行了探讨。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对PLC的各种不利因素,定期进行检查和日常维护,以保证PLC控制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笔者近几年在维护和修理PLC系统中,总结了一些快速查找PLC系统故障原因的经验,现与大家交流如下。
一个典型的PLC系统包括一个现场PLC站,和通过高速数据线与之相连的上位机以及模拟屏PLC站,上位机用以显示各种图形和数据,模拟屏PLC站用来驱动模拟屏上的发光二极管。整个PLC系统与外联设备相接,就构成了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通常将PLC当作一个黑盒子,我们可以简单地根据I/O信号来判断故障的位置。判断故障的情况有两种,即模拟屏上闪烁的故障信号和该运行的设备在模拟屏上无显示。
1、模拟屏上闪烁的故障信号
根据PLC控制站图纸,先检查该设备在模拟屏PLC柜内的显示状态,如果相符合再检查现场PLC柜的显示状态,同样符合时再继续检查PLC柜的I/O端子、外联设备的I/O端子,并由此推断出是设备故障还是PLC故障。以上过程可以用下面的框图表示(如图1)。

图1
判断PLC柜I/O端子、外联设备的I/O端子是否与状态信号相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端子号与公共端的电压值,为24V表示断开,无信号;为0V表示接通,有信号。
2、该运行的设备在模拟屏上无显示
此时应判断是PLC没有给运行信号,还是给了运行信号而设备有故障不能运行。
我们可以从现场的PLC柜的输出模块地址中观察有无信号显示,继而检查PLC站输出继电器有无吸合,再看外联设备的电气柜有无驱动信号。如有,而设备无运行,则是设备有故障,如果设备正常运行,则应从外联设备的输入端往回查,过程正好与第一种故障检查过程相反。
以上过程可用下面框图表示(如图2):

图2
如果设备正在运行,则按以下框图检查(如图3)。
对模拟信号的检测,因仪表采用的是4~20mA输入,所以在模拟信号输入端串联一个万用表,检测模拟信号的电流值,并与PLC的输出值做比较,便可知道数值是否正确。

图3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迅速判断是PLC故障还是电器设备的故障,就是采用短路法:将外联设备状态输入线断开,用一条导线将输入端口和公共线相连,这意味着给PLC一个接通的信号,如果PLC有显示,则PLC正常;反之为PLC故障。
找到故障点以后应做出相应的处理。一般来说PLC发生故障的可能性较小,大部分故障原因是接线松了,或线接错了,或继电器有故障等,亦有PLC模板烧毁的情况,这时只能将PLC模板换掉。记住一定要断电操作,否则容易把好的模板烧毁,亦可能会牵连到PLC处理器。

网友A:
值得我们看看,平时遇到问题按照这样检查故障;

网友B:
堪为精华

网友C:
实践出真理啊  ,纯文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