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讯的RS-232和RS-485接口

楼主(2013-03-16):
      计算机通讯即是不同的设备通过线路互相交换编码数据,其主要目的在于将数据从某端传送到另一端,实现信息的交换。通讯通常有并行和串行两种方式,由于并行传输方式在数据电压传送的过程中容易衰减互扰,并且线路工程费用较高,而串行通讯方式则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工业应用中绝大多数使用串行通讯。

  串行通讯的基本接口方式分为RS-232和RS-485两种标准。

  RS-232接口

  (1) RS-232-C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DB-9的9芯插头座,只需三条接口线,即“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和“信号地”即可传输数据,其9支脚位的定义如下表1所示。

  表1 RS-232-C接口连接器定义

  RS-232-C接口连接器

  (2) 在RS232的规范中,电压域值在+3V---+15V(一般使用+6V)之间称为“0”或“ON”;电压在-3V----15V(一般使用-6V)之间称为“1”或“OFF”;计算机上的RS-232“高电位”约9V,而“低电位”则约-9V。

  (3) RS-232为全双工工作模式,其讯号准位是参考地线而得,分别作为数据的传送和接收;实际应用中其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5米。只具有单站功能,即一对一通讯。

  RS485接口

  (1)采用正负两根信号线作为传输线路。

  (2)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

  (3)RS485为半双工工作模式,其讯号是正负两条线路讯号准位相减而得,是差动式输入方式,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实际应用中其传输距离可达1200米。具有多站能力,即一对多的主从通讯。

网友A:
图文并茂,不错的东东,收藏,记不住的时候可以再翻翻!

网友B(2013-04-25):
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

网友C:
东莞博银的无线数传产品,凭借多年来在无线数码通讯技术方面的开发成果,在业界享有较高的声誉。所开发出的高稳定性、高可靠性、高性架比的工业级无线数传模块、无线数传电台、远距离遥控器、民用无线控制系统等无线产品,以优质的售后服务,大批量广泛用于水文、水利、电力、环保、气象、油田、地矿、铁路、公安、报警、工业监控监测多种领域。为了更广的领域的扩大市场,特此全国征合作伙伴,我们将保证以下几点:质量过硬!价格最优!服务最好!让利最大!让合作畅通无阻,互利是本公司一直本着的合作思想。

网站:http://wwwcoindt.com

电话联系:0769-33270589张(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QQ:1776158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