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断线故障处理

楼主(2013-03-16):
     电压互感器一旦断线,会发出预告音响和光字牌,低压继电器动作,频率监视灯熄灭,仪表指示不正常。此时首先应检查电压互感器的熔断器熔体是否熔断。如果发现高压或低压熔体熔断,应将有关保护(如低压闭锁、方向闭锁、距离保护、复合电压闭锁等)解除,按以下原则进行处理:

1)若高压熔体熔断,应仔细查明原因,并排除故障。只有确认无问题,才可进行更换。

2)若低压侧熔体熔断,应立即更换,并保证熔体容量与原来的相同,不得增大。

3)排除故障,更换熔体和恢复正常情况后,将停用的保护装置投入运行。

4)若更换熔体后,仍发出断线信号,则应拉开刀闸,并在采取安全措施后进行检查。检查时查看回路接头有无松动、断开现象,切换回路有无接触不良、短路等故障。

网友A:
1.哪些设备属于一次设备?哪些设备属于二次设备?

      更多的问题来源于“一览业问电气”

网友B:
检查时,一定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