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怪癖?强迫症?还是不良嗜好?

楼主(2013-03-17):
怪癖1:

每次能不换网络就不换网络,总是恨不得把所有程序都搞在一个网络里。。。

怪癖2:

能用线圈搞定的事情,坚决不用置位复位。。。

怪癖3:

每次看到有人给SM0.0起个特别冠冕堂皇的名字,比如Always_On之类的,就感觉心头一股无名火起。。。

求同怪,求安慰,求怪癖分享,求一起躺枪。。。

网友A:
编程是形成的个人习惯,算不上怪癖吧。

我编程很简单,偏向于电气图。

网友B:
编程是个人习惯    每个人的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C:
我对怪癖1超不爽,修改的时候很不爽,其他问题无所谓,当然了,注释越详细越好,省得还要完善注释才能看懂

我都是一行前面串的触点不超过一屏的宽度,并的触点不超过一屏的高度,超过就写成两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怪癖1超不爽,修改的时候很不爽,其他问题无所谓,当然了,注释越详细越好,省得还要完善注释才能看懂我都是一行前面串的触点不超过一屏的宽度,并的触点不超过一屏的高度,超过就写成两个网络

哈哈。。。那你跟我刚好相反。。。

不过我不存在你说的画面问题。。。俺滴本子显示屏是1920×1200滴,编程界面常态开三个窗口,左边是编程,右上是符号表,右下是交叉符号表。。。话说不管编程还是画图,大屏真滴很给力哦,没有方盒指令的话,满屏可显示12行梯形图。但我还是期待,假如,屏能再大一点就好了。。。

另外,本人经过实验证明,每增加1个SM0.0类的位指令,程序块增加1个字节。。。

网友D:
很少编程的低头路过。

网友C:
那你最好带个液晶电视出差,那个比较大,单纯分辨率高是没用的,字太小了,眼睛难受

最讨厌一个网络超过一屏的宽度,看程序的时候要上下移,又要左右移,没一会儿自己先移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你最好带个液晶电视出差,那个比较大,单纯分辨率高是没用的,字太小了,眼睛难受 最讨厌一个网络超过一屏的宽度,看程序的时候要上下移,又要左右移,没一会儿自己先移晕了

呵呵,干脆带个倍投更好..........

网友F:
编程习惯很重要,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是技术水平的另一种体现。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