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1000里的NMBA-01 modbus适配器的参数地址

楼主(2013-03-17):
现在用的是ABB变频器ACS1000型号的变频器,PLC需要用modbus读取VFD的参数,比如频率,输出电压,电流,转矩,电机的转速等参数。变频器内部用的是NMBA-01 modbus适配器,请问各位大侠,这些参数都放在哪些modbus的寄存器中啊?我在说明书中只看到参数放置在40101-49999中,但是上述的那些参数具体的放在哪些寄存器里面啊?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你没把说明书看完啊,说明书有这页的,你看看吧,参数对应完全说明了哈。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这个你没把说明书看完啊,说明书有这页的,你看看吧,参数对应完全说明了哈。内容的回复:

这个只是设置了一个范围啊,但是没有具体到频率,电压等存在哪个寄存器里啊?需要一个个的试试吗?

网友:
看下PLC里读取数据的地址,再看下变频器说明书里的介绍。

网友B:
可以直接从0101开始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这个你没把说明书...

   设置你需要的参数即可,对应参数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