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检定易忽视的问题(1)

楼主(2013-03-17):
检定人员在检定热电偶过程中,对于接线柱不牢靠、热电偶短路或捆扎偏离几何中心等常见问题导致的所测数据不准确的情况,一般都能及时发现轻松处理,但是会遗忘一些影响检测结果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一、热电偶的长度

  JJG351-1996《工作用廉金属热电偶》检定规程中明确规定热电偶长度不小于750mm,之所以对热电偶长度作出规定,是因为考虑到热电偶在离开测温区后要有足够宽的温度梯度区。热电偶的热电动势也就产生在这一区域,要有效地阻止热电偶热端(测量端)的热量传给冷端(接线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热电偶的冷端要有足够的距离远离热端。一般来说由于热电偶长度不够带来的误差是负的,修正值是正的。长度越短,带来的误差也越大,因此,在装炉检定之前需要确定热电偶的长度。

楼主:
二、热电偶丝弯曲

  热电偶丝细而软,极易变形,当偶丝发生折叠、扭曲等塑性变形使热电极的偶丝产生应力时,就改变了热电偶的热电特性,从而使变形热电偶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因此,检定前一定要把热电偶丝拉直。

楼主:
三、热电偶丝被污染

  热电偶丝被污染,甚至被氧化,会使热电极偶丝表面不光亮、发暗发黑,这时的热电极热电特性极不稳定,测量数据的准确性较差,因此,要清洗有污染的电极,消除污染层。

楼主:
四、响应时间的影响

  接触法测温的基本原理是测温元件要与被测对象达到热平衡。因此,在测温时需要保持一定时间,才能使两者达到热平衡。保持时间的长短,同测温元件的热响应时间有关。而热响应时间主要取决于传感器的结构及测量条件,差别极大。所以,在日常检定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热电偶选择合适的升温速率、热平衡的时间。

楼主:
五、绝缘电阻的影响

  热电偶在高温下,其绝缘电阻随温度升高而急骤降低,因此将产生漏电流,该电流通过绝缘电阻已经下降的绝缘物流入仪表,使仪表指示不稳或产生测量误差。因此,在热电偶装炉之前不要忽视对其绝缘电阻的测试,只有当满足检定规程要求时,才能进行温度允差检定。

网友A:
检定规程中明确规定热电偶长度不小于750mm,

那热偶长度小于750怎么办?还能检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