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机械万用表可以测电机头尾吗?

楼主(2013-03-17):
一块机械500型万用表可以测量无铭牌电机的头尾吗?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肯定不行的,只能确定三相绕组,而不能确定头尾,还要有一低压直流电源配合才行。

网友C:
你学过电工吗?难道不知道同名端怎么测?

网友D:
     完全可以的
   首先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区分出三组绕组,再将万用表调到最小直流电压档,两根表笔分别接同一绕组的两根引线。在剩下的两个绕组中任选一组,接一节电池(瞬间触碰),看万用表指针的摆动方向(记住),将万用表换到另外一组绕组上,重复上述过程。 两次过程中,万用表指针的摆动方向相同的,同一根表笔(红或黑)所接的是两个绕组的相同端。 将电池换的另一绕组,用相同的方法既可判断出第三个绕组的引出线。

网友E:
  可以判断电机头尾。先用万用表欧姆档找出每相绕组的两端,然后把三相绕组任意两相的各一个接端串联起来,并通交流6V-36V电压,同时用万用表(可选交流10V档)测量第三相绕组电压。如果电压为零,则说明串联的两相绕组是同名端相连,否则就是异名端相连,如此测两次即可。

网友F:
可以的   以前没有数字表   一直用47或500表测

网友G:
据我所知,可以有三个办法测量:

一、
首先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出六个引出线的三个绕组,然后每个绕组任取三根引线并在一起,另三根也并在一起,分别接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拨到直流最小毫安档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由于一般电动机都带有剩磁,如果绕组头尾正确,指针不动;相反,若指针转动,则说明有误,应对换一组头尾,直至万用表指针不动为止。(此方法只能适于还带有剩磁的电动机)。
二、
用万用表测出三个绕组,然后取一只220V/25W的灯泡,将任两组串联后接入万用表的电压档,将最后一组与电灯串联后接入220伏电源中,如果指针没指示,则与万用表串联的两绕组是头头或尾尾相接;有指示,则两绕组是头尾相接。
三、
用万用表分出三个绕组,然后将一绕组接上万用表(量程拨至交流电压档),另二绕组任意串联起来,加上36伏电源上,如果万用表指针不动,表明串联的两绕组是头头或尾尾相接,如果指针摇动,表明是头尾相接。
四、
先找出三绕组,然后用一个电池和一个开关串联接在任一绕组,在电动机的另一个绕组跨接一个万用表(量程拨至电流MA档)当接通开关瞬间,若万用表指针摆向大于零的一边,则电池的正极所接线头与万用表的正端所接的线头同为绕组的头再按此法将另两个头找出来。

楼主(2013-04-18):
引用 网友G:
据我所知,可以有三个办法测量:一、首先用万用表的电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