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屏上的图和LS-120PLC上的M位关联问题

楼主(2013-03-17):
大家好。

        我用7寸昆仑屏和2个LS-120PLC做一套设备。用的是485通信。PLC的程序写好。不用屏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屏主要是来监控和报警用。但我买了这两个7寸寸昆仑屏读M位关联时让人费解?

      图1

我用了M22---M29做电机报警过载。和压力高报警。例如;高压泵过载报警关联了M23.并设置了显示。闪烁。报警组报警状态。但是M23在PLC动作并自锁。图片上的    <高压泵主泵过载>不见在显示和闪烁。但报警组实时报警有显示报警。如果把关取换成输入或输出的P位。图片<高压泵主泵过载>可以显示。报警也可以显示。让人费解

楼主:
难度M位不能和标签动画不能关联??

网友A:
唉!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我的是P4b,和p4d,用触摸屏控制这两个触点,PLC的触点P4b和p4d动作正常,可是触摸屏上关联的动画显示却不正常,该P4d动画显示的,却是p4b动画显示,

网友A:
我把P4B和P4d改为M位关联就没有问题了。很费解,但是我个人主观认为,昆仑通泰的触摸屏还是技术不过硬。

网友B(2013-09-23):
学习中,支持原创 ,楼主的观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