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引脚功能

楼主(2013-03-17):
四引脚继电器是比较简单的,可以把四个引脚分为两组,每组两个,其中一组的两个引脚之间是电磁线圈,一个引脚(SW)接点火开关,另一个(E)搭铁。另一组的两个引脚之间是触点,一个接电源(B),一个接用电器

网友A:
楼主要不上个图看看,对照一下。

网友B:
问题是你是普及知识,还是咨询呢?不论啥,你至少说个型号,让大家懂吧,猜猜猜的故事不咋好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是普及知识,还是咨询呢?不论啥,你至少说个型号,让大家懂吧,猜猜猜的故事不咋好玩的。

网友D:
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说什么。。。。。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