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星三角启动启动时候的电流反而很大?

楼主(2013-03-17):
我这里有一条生产线,用了一些大一点的电机,最大有132KW,有四个星三角启动。

有液压泵的,有抽风机的。都是一样的现象。

现以其中一个液压泵为例:

我监测了一下,启动时候,星形接法,250A,转到三角形之后,67A。(此过程中液压系统的阀都没有开启,相当于空转)

按说不是星形接法的电流是三角形的1/3吗?

难道不用星形启动,直接三角形启动,启动电流是250的三倍?

楼主:
而且之间没有相关的经验,觉得从星形转到三角形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好,感觉这样电机能够启动的比较充分,后来发现不是,一般三四秒就好了。

我之前有一个大风机,启动的时候经常跳闸,我就把时间调长了,越长越启动不起来,后来改为3S就OK了,基本都不跳闸了,只是在星形的时候,断路器上的报警灯(橙灯)一直闪烁,转到三角形之后就马上不闪了。

后来有一个液压泵,我也没有看时间,出厂的时候是20S,后来被老外发现了,说这样不行,20S太长了,万一在这个时间开启阀的话马上就憋死了,(因为这个时候还是星形接法运行,电机没力,一旦开启液压阀,电机马上就带不动了)后来改成4S了。

网友A: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是4~7倍,但是不是绝对的。不过一般要求电机的起动电流不能超过其额定电流的2~5倍。
电机功率超过30kw的电动机不适合频繁启动,因为30kw以上电机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6-7倍,频繁启动会增加电机温升,造成烧毁电机的可能。一般这么大的电机需要变频器,节能!或者软启。
你的250安培的电流是启动电流,当然大的很。67A空载感觉有点大。建议买本书。电机与拖动之类的。三角形的电流是星行的根号3倍。上面讲的电流一个是启动电流,一个是运行电流。

网友B:
      星型接法的是--启动过程,所以启动电流大(直接启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你这星型控制到了一倍,也很正常了),转到三角形接法后,电动机已经启动完毕,所以运行的电流低,这是正常的。至于132KW的电动机,空载电流67A,这个是正常范围的,132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一般在253A,也就是说你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6%左右,这很正常,空载电流一般在25%-40%范围内!

      所以你的电动机控制系统非常正常,启动电流低,运行电流也在正常范围,同时说明你们的操作工也能正确操作设备!放心使用吧。

楼主:
大家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呵呵,因为看到启动的时候断路器的故障指示灯在闪烁,所以很担心,这下不担心了。

miaozhenliang 说的不错,频繁启动对电机不好!特别是风机,启动的时候电流特别大,频繁启动很容易造成断路器过载跳闸。

网友C:
星三角是降压启动电机的一种方式。。。。。。在功率固定不变的情况下。。。。。。。。。降了电压,升了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星型接法的是--启动过程,所以启动电流大(直接启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你这星型控制到了一倍,也很正常了),转到三角形接法后,电动机已经启动完毕,所以运行的电流低,这是正常的。至于132KW的电动机,空载电流67A,这个是正常范围的,132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一般在253A,也就是说你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6%左右,这很正常,空载电流一般在25%-40%范围内!      所以你的电动机控制系统非常正常,启动电流低,运行电流也在正常范围,同时说明你们的操作工也能正确操作设备!放心使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星三角是降压启动电机的一种方式。。。。。。在功率固定不变的情况下。。。。。。。。。降了电压,升了电流

  顶 起 阿 君的说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星型接法的是--启动过程,所以启动电流大(直接启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你这星型控制到了一倍,也很正常了),转到三角形接法后,电动机已经启动完毕,所以运行的电流低,这是正常的。至于132KW的电动机,空载电流67A,这个是正常范围的,132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一般在253A,也就是说你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6%左右,这很正常,空载电流一般在25%-40%范围内!      所以你的电动机控制系统非常正常,启动电流低,运行电流也在正常范围,同时说明你们的操作工也能正确操作设备!放心使用吧。

的确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风机和泵负载跟普通的系统不一样,在特定环境下启动时间是不能安装口诀去算的,如果启动困难的情况下,缩短启动时间是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H:
这不正常吗!!!!!!

网友I:
星三角就是为了增大启动电流才降压的  启动时转矩大有利于启动 启动时需要的转矩大于运行时 所以通过降压获得大电流 一边4-7倍 很正常

网友J:
楼主。。。。有液压泵的,有抽风机的。都是一样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都是重负载启动,不适合用星三角启动。星形运行时间越长越不利。已经是星三角了只能用一个方法,电机星形启动躲开7倍电流后立刻全压启动直到额定转速。星形转三角控制在1~3秒之间。这时的启动电流控制在3~4倍冲击电流之间。

特别是液压泵启动就有非常大的静负载要启动它必须要克服它才能启动起来,所以液压泵是最不适合用星三角启动的。甚至软启动器都是不适合的。应用全压启动或先卸压星形启动电机启动后立刻转为全压启动。或用其他老方法的自耦变压启动或新方法变频启动。

风机的启动可星三角但必须关闭风口待全压后打开风口,还可用软启动器启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呢?

木有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