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买的二手伺服电机爆缸,能否自己定制磁钢代替?

楼主(2013-03-17):
之前很早的时候买的,因为带刹车,当时也没检测,现在找出来,刹车一通电,轴还是卡死的。。。

拆开后发现悲剧了,估计是快递震的,也可能是自己当时运输时不注意,五个电机(一个200W,四个100W的)就一个好的

因为是自己给雕刻机用的,所以想折腾一下,再买电机不划算,

编码器拆开目测没发现什么损伤

三星 csmt 100W 伺服电机

磁钢碎裂:

线圈部分:

还有个200W的,都是带刹车的:

一个200W的,三个100W的,堆个小山:)

电机参数:

能否用这种磁铁代替:

现在在考虑如果定制了,用不用对编码器进行归零调整(固定编码器,调整磁缸位置)
各位路过的大侠们都帮忙看看啊,是否还有拯救的希望?

PS:论坛发图片好难,发个帖要半个小时,也只有我们这类学生能消受的起了:)

楼主:
磁环的尺寸也知道
100W的是:外径15.7 内径12.3 高度28
200W的是:外径31.3 内径29    高度22

楼主:
数了下磁极,确实是8个:

楼主:
材质是钕铁硼,铁氧体,钐钴磁铁,钕铁硼看来是最常用的

网友A:
不行的!换了也没用!伺服的转子是有稀土成分的!

这个应该不是快递震坏的!而是买过来就是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换了也没用!伺服的转子是有稀土成分的!这个应该不是快递震坏的!而是买过来就是坏了!

是的,中彩了。。。

网友C:
不好处理吧,找上家啊。

网友D:
好专业啊。看不懂的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的!换了也没用!伺服的转子是有稀土成分的!这个应该不是快递震坏的!而是买过来就是坏了!

转子磁极作用不是提供一个8极的磁场,定做一个相同尺寸的,使用钕铁硼材质,原本的材质可能是铁氧体的,是不是可以提高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处理吧,找上家啊。

卖家已经遥遥无期,而且买的很便宜啦,不好意思退

楼主:
唉,不好弄哇,等高手给个提示